[AT32F407] 请教MCU死机无法连接JLINK问题

楼主(2024-01-15):
如题,项目采用407+DM9000,没有用到EMAC。 小批量25块样板,有2块样板有一定概率出现死机并无法连接上JLINK,代码中没有禁用JLINK代码。请教下这种问题该如何查找问题?从哪些方面下手好些? 看门狗可以起作用,开启看门狗有时候看门狗重启几次后程序正常运行。不开启看门狗一直卡死切无法连接JLINK,重新上电可以连接JLINK。
测量了供电电压正常,未示波器监控供电电压的情况,只是出问题后测量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A:
看是不是外部高速晶振没有起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