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BMS AFE SH367309这几个端口是干嘛的

楼主(2024-01-15):
有熟悉中颖BMS AFE SH367309的小伙伴吗?
这几个端口感觉是charge pump用的,但从应用图上看都是低边应用,为什么还有charge pump?
我看别家的datasheet,只有高边应用的芯片才会集成charge pump。

网友A:
进行电源转换LDO输出的

网友B(2024-02-26):
LDO输出电源的

网友C:
楼主先百度一下LDO相关资料

网友D(2025-08-30):
中颖 BMS AFE SH367309 的主要端口功能:电池电芯电压检测端口(监测电芯电压)、温度检测端口(测电芯温度)、通信端口(如 I2C/SPI,与主控制器通信)、均衡控制端口(控制电芯均衡)、中断输出端口(异常时触发中断),还有电源和接地端口,实现电池状态监测与保护。

网友E:
中颖 BMS AFE SH367309 端口含电池电压检测、均衡控制、通讯(I2C/SPI)、告警输出等,用于锂电池组状态监测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