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如何在MTB工程中配置全局宏定义

楼主:
参考链接: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88/m-p/680171#M461

1: 在MTB的工程任务里面点击Project"

2:   在下拉菜单里面找到Properties
然后打开有下面截图,按照我在图中标号的1 2 3 4 5 进行设置。3:目前在IDE perspective里面设置没有生效,需要改到makefile里面define的地方添加宏。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网友A(2024-01-16):
在MTB工程中,全局宏定义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在MTB工程中,全局宏定义的作用是为了方便代码编写和维护。全局宏定义可以定义一些常量、变量或者函数,这些定义可以在整个程序中使用,避免了需要在每个文件中单独定义的麻烦。同时,全局宏定义也可以用来控制程序的行为,比如在不同的编译器上使用不同的代码实现、或者在不同的平台上使用不同的配置参数等等。此外,使用全局宏定义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因为定义可以在一个地方管理,修改起来也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