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有空间插补的好算法吗?画圆弧的。

楼主(2024-01-15):
请问有空间插补的好算法吗?画圆弧的。
类似电赛激光斑点画图案的应用!

网友A(2024-04-08):
圆弧插补是通过控制机器人或数控机床的轴运动,实现圆弧路径的精确控制。常见的算法包括 B样条曲线、圆弧逼近等

网友B:
对于五轴机床或机器人,需要进行复杂的空间插补,常用的算法包括基于欧拉角的插补算法、基于四元数的插补算法等

网友C:
对于激光切割应用,需要考虑激光的焦点、切割速度等因素,常用的算法包括基于光路跟踪的插补算法、基于激光功率分布的插补算法等

网友D:
其实可以考虑用圆弧插补算法的啊

网友E:
圆弧查补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F:
一般这种算法是不是都是网上能找到的啊?找找看?

网友G:
试试插补算法,可以用于空间插补,画圆弧的应用,具体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H:
没玩过,不过我觉得这种算法应该有资源来找,可以参考这个,https://blog.csdn.net/yjw0911/article/details/131627467

网友I:
这是为了做电赛的吧?电赛你们没有“祖传”代码吗

网友J:
话说这种算法是为了做电赛的什么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