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低功耗疑问

楼主:
各位同行,大家好,发现小华低功耗例子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明白,当进入低功耗后,从手册可以知道,Cortex-M0是停止的,也就是说systick是停止的对吧,那么在LPTIMER中断服务函数中,就用到了delay1ms(500)函数,这个函数是需要systick计数的,感觉是有冲突,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呢?

上图是LPTIMER中断服务函数,中断事件发生时,系统高速时钟RCH已经关闭;

上图是main函数中已经进入了低功耗状态,说明Cotex-M内核已经关闭,内部高速时钟RCH是停止状态;
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A(2024-01-15):
进入到中断服务函数,表明MCU已经醒来,RCH此时也已经在正常运行了。所以这个函数函数也是能正常用的。

网友B:
当Cortex-M0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确实大部分内核模块,包括SysTick定时器,都会被停止。这是因为在这个模式下,处理器试图降低功耗,所以大部分的硬件资源都被关闭或者暂停。

网友C(2024-02-25):
LPTIMER就是用于系统时钟停止的情况下计时的,开启这个时钟在低功耗下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