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7100 PWM open-drain output

楼主: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about the GPIO in general gpio and fix-function digital peripheral.
If connect PWM to GPIO, config the GPIO as open drain low, then it will act as strong drive- mode.

GPIO block diagram

GPIO block diagram

网友A(2024-04-08):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现在还有io引脚是高阻态模式吗 对应现在的说法是哪种模式呢

网友C:
作为pwm引脚输出的话 外部硬件如何连接呢

网友D:
有些功能是开漏输出才可以实现的

网友E:
strong是引脚的一种什么输出模式啊

网友F:
想要输出pwm波 必须要 要使用这种模式吗 如果使用其他模式可以从外围电路上进行补偿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驱动电流的能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