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验证安全 ADC 诊断测试是否有效?

楼主:
AD, ADC, dc

1: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不启用逻辑端口上拉电阻,使用 7k 至 3.3v 的电压时,电压值应等于 3.3。而使用电阻上拉时,电压值应等于 0。因为我们只需要分析 CAINSW 电压。当对 CAINSW 充电时,RAIN7T 附近的开关保持断开状态。这是 SAR ADC 原理。

3:绿框电阻是逻辑端口上拉和下拉电阻。如果使用下面的代码进行配置:
XMC_GPIO_MODE_INPUT_PULL_DOWN = 0x1UL << PORT0_IOCR0_PC0_Pos,              /**< Internal pull-down device active */

1:您可以在输入引脚上连接外部上拉或下拉,并在相应的 VADC 寄存器中验证转换结果
2:除了 VADC 通道配置外,您还可以在输入引脚上配置内部上拉或内部下拉(见上图),并在相应的 VADC 寄存器中验证转换结果
或者您可以将 1.和 2.结合使用。

3:我在 XMC4700 Relax Kit 上验证了所有三个选项。这三个选项对我都有效。请参阅所附代码示例:
ADC 通道+ GPIO 配置为 P14.3.+ ADC 转换速率为 10ms

Screenshot 2023-11-27 at 8.43.15  (334.07 KB )

网友A(2024-01-16):
总之,验证安全 ADC 诊断测试的有效性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测试目标、计划、环境、执行、分析、报告、审核和持续改进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