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配置寄存器让XMC1302的PWM disable,并且配置停止时候的电平

楼主(2024-01-15):
1: 怎么配置passive mode时候的电平,可以根据下面寄存器进行配置:
  1. // CCU80_CC80->PSL=(uint32_t)0x01; // passive output high
  2.       CCU80_CC80->PSL&=(uint32_t)0xFFFE; // passive output low
  3.       CCU80->GCSS=(uint32_t)0x01; //enable shadow transfer
最后enable shadow transfer非常重要,不然前面的配置无效。

2:如何通过SW stop PWM,例如: CCU80_CC80, the register is :TCCLR
  1. CCU80_CC80->TCCLR = (uint32_t) CCU8_CC8_TCCLR_TRBC_Msk; //stop timer

网友A(2024-04-08):
请问passive mode是 一种什么样的操作模式呢

网友B:
这个配置语句有没有先后顺序的要求呢

网友C:
如果将这个引脚用作其他的功能的引脚 就不需要这样配置了吧

网友D:
为什么停止时候的电平还需要额外的进行配置啊

网友E:
如果不进行配置的话 默认是什么电平呢

网友F:
这个时候的电平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配置吗

网友G:
IO默认电平应该如何查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语句有没有先后顺序的要求呢

应该是有的一般是先停止再进行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