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800 如何读内部Flash

楼主(2024-01-15):
XMC4000 Flash 的地址分配如下,前面有 8 个 16kB 的小 sector,后面是 128kB 和 256kB 的 大 sector。对于有程序升级需求的应用,一般前面 64kB 可以考虑用于 bootloader, 中间 64kB 可以考虑用做模拟 EEPROM,后面的大 sector 则放用户程序。 擦除 Flash 的最小单位是 sector, 这里又有 physical sector 和 logical sector 的概念,PS0 (physical sector 0)包含 4 个 logical sector, PS4 (physical sector 4)也包含 4 个 logical sector。Physical sector 和 logical sector 都可以被单独擦除。 写 Flash 的最小单位是页,1 页为 256 字节。

Q:
XMC4800如何读内部FLASH?没有看到库函数中有相关的函数接口,请问该如何处理?
Answer:
你可以在dave里面打开任何一个XMC4800的工程,然后search:
XMC_FLASH_ReadBlocks(),
XMC_FLASH_ReadWord()
具体看你需要用到哪个。

网友A(2024-04-30):
进行操作的时候需要的最低供电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B:
读内部FLASH直接寻址行吗

网友C:
这个要不要关中断?

网友D:
是否可以进行内部flash的读写保护检测呢

网友E:
直接访问FLASH地址不就能得到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