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148擦写Flash可以跨行操作吗

楼主(2024-01-15):
对于CY8C4148来说,OTA升级擦写Flash可以跨行操作吗?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升级部分的应用程序代码不能跨行写,不然PC的指针访问会出现问题。这个可以参考我们bootloader的底层代码库。

网友B:
对于CY8C4148微控制器,其OTP(One-Time Programmable)闪存可以进行跨行擦除和编程。这意味着在OTA(Over-The-Air)升级过程中,可以一次性擦除多个Flash行,而不仅仅是单个行。

网友C:
PSOC4 对内部 flash 的操作是以 row 为单位进行的,具体擦除&烧录那个 row 是由固件层的 ProgramRow API 被调用的逻辑来决定的。默认的 bootloader 对 application 进行升级基本都是遵循逐行擦除&烧录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需要不同的擦除烧录顺序,技术上是可行的,只是需要用户自己去对底层逻辑做调整,

网友D:
操作Flash时可以调用如下函数来进行flash的擦除和写入:
uint32 CySysFlashWriteRow(uint32 rowNum, const uint8 rowData[])
其中rowNum是Flash Row number,是flash row size对齐的。rowData数组包含了要写入的数据,长度必须等于flash row size。

应用层可以实现所有地址的数据写入,需要按照上述API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分包并逐个page写入即可。
你可以参考PSoC Creator中的Flash Example例子。
如下文档也给出了PSoC4系列的编程规范,供参考。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CY8C4xxx_CYBLxxxx_Programming_Specifications-Programming%20Specifications-v07_00-EN.pdf?fileId=8ac78c8c7d0d8da4017d0f66dca2562f

网友E:
升级部分的应用程序代码不能跨行写

网友F:
PSOC4 对内部 flash 的操作是以 row 为单位进行的

网友G:
最好按照固有的层级进行编写下载

网友H:
最好不要跨行进行擦写操作

网友I:
OTA升级擦写Flash不要跨行操作

网友J:
不可以的

网友K:
在OTA(Over-the-Air)升级中,擦写Flash通常是一个关键的操作。对于大多数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擦写Flash通常是以页(page)为单位进行的,而页通常是一个固定大小的内存块。因此,擦写Flash通常是不能跨页进行的

网友L:
当进行OTA升级时,如果新固件的大小超过了一个Flash页的大小,那么擦写操作通常需要先擦除整个页,然后再将新的固件数据写入

网友M:
如果整个页写,这可能会导致擦写操作的时间较长,同时也需要额外的空间来存储临时数据

网友N:
在实际的OTA升级实现中,通常会考虑到擦写Flash的限制,采取一些策略来处理跨页擦写的情况,比如将固件分割成适当大小的块,或者使用双缓冲区技术来减少擦写操作的影响

网友O:
我的理解是不能跨行操作,而且你说的跨行是啥操作啊?

网友P:
不都是以页为单位吗?咋还跨行了呢?

网友Q:
不支持,这么做估计会乱的

网友R:
你说的跨行没啥 意义吧,毕竟都被擦除了,之前的数据也没了,你夸行干啥啊

网友S:
不建议这么弄,数据乱不说,而且你组成升级包也费劲啊

网友T:
肯定不行啊,跨页估计都不行呢,还跨行

网友U(2024-02-28):
不可以进行跨行写入

网友V:
升级部分的应用程序代码不能跨行写,不然PC的指针访问会出现问题。

网友W(2024-05-26):
不可以的,并且要注意传入的数据大小也不要超过哦。

网友H:
OTA升级擦写Flash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X(2025-02-28):
大多数Flash芯片擦写操作都是按“页”进行的,而不是按字节或单个字进行的。

网友Y:
按行分割接收数据,按行写就行。

网友Z:
flash都是按页擦除的哦

网友AA:
跨页我觉得倒还可以,跨行不要搞

网友AB:
PSOC4里面操作内部Flash,不是以字节为单位,而是以行为单位进行的。

网友AC(2025-04-29):
Flash存储芯片的擦写操作是按“页”或“块”进行的,而不是单独一个字节或一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