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800 flash security

楼主(2024-01-15):
XMC4800 flash security
1:第一部分是flash的加密:
Flash 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 UCB(User Configuration Block),用于 Flash 加密。UCB 区域分为 UCB0,UCB1,UCB2 这三个 1K 的区域,分别分配给 3 个用户使用。每个的权限有所不同,UCB0 用户有对芯片全局读保护和写保护权限,UCB1 用户有对芯片写保护权限,UCB2 用户有对芯片进行 OTP 保护权限。一般比较常用的是全局读保护,即把 PROCON0 的 bit15 值为 1,复位后 Flash 就被读保护了。PROCONx 寄存器是只读的,它会在复位后从 UCB 的对应位置把值 load 进来。

Flash 的加密流程是:
把 PROCNx 的内容配置好,先写 UC Page0
再把 confirmation code 设为 0x8AFE15C3,然后再写 UC Page2
复位后 Flash 就加密了
在代码段的操作可以调用flash的API:

  1. XMC_FLASH_InstallProtection(0, 0x8000, 0x7E0, 0x7E0);
  2.                   XMC_FLASH_ConfirmProtection(0);
这两条语句执行完成以后,芯片就处于加密的状态了。
但是在程序的开发过程中会涉及到解密,解密分为两个方向:
1: 临时解密
XMC_FLASH_lDisableReadProtectionCommand55(0x7E0,0x7E0);
临时解密以后再调用语句void XMC_FLASH_ResumeProtection(void)就可以了。

2: 永久解密
永久解密的做法操作次数是收到限制的。推荐只是操作4次。这个可以看XMC4800 reference manual
永久解密代码操作:
  1. //XMC_FLASH_VerifyReadProtection(0x7E0, 0x7E0);
  2.                   //XMC_FLASH_EraseUCB(XMC_FLASH_UCB0);
具体的寄存器部分可以看下面截图:

网友A(2024-04-08):
在整个flash的加密过程中,是否需要屏蔽所有的中断呢

网友B:
这种保护的权限有米有等级高低之分呢

网友C:
这是一种硬件加密方式还是软件加密方式啊

网友D:
加密的算法有选择性吗 还是只有一种啊

网友E:
一旦启用了otp保护 还能对这个功能进行解除吗

网友F:
对于flash的加密是英飞凌的一个可选功能吗

网友G:
Flash 的加密可以借助IDE设置嘛?

网友H:
一直不太明白,加入这么复杂的安全机制,是否真的有这个必要?现在想想,以前那种一次性写入就不允许修改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H:
感觉芯片的安全措施,越来越细分了,对程序员来说,会增加工作量的吧。如果以操作系统方式运行的,不能在系统上家安全设置吗|?

网友I:
全局读保护能防止非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