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imotion link 和XMC link的区别

楼主(2024-01-15):
可以点击下面两个链接获得更多关于这两个tool的信息:
IMOTION-LINK XMC_LINK
这两个工具的主要区别是:
imotion link 与 XMC link 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电源隔离, imotion link 做了电源隔离,同时也可以为目标电路板供电;xmc link 没有做隔离。

网友A:
具有电源隔离的应该安全性能更高一些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界面 都是纯英文的啊  看不太明白呢

网友C:
这两个工具应该都支持英飞凌芯片的仿真吧

网友D:
如果没有电源隔离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进行电路板供电啊

网友E:
其实为了目标板供电的意义不大 因为总不能一直让目标板连接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