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如何从kitprog3切换到J-Link programmer/debugger

楼主(2024-01-15):
部分PSoC 的工程是基于Kit Prog3/MinProg4,下面提供了如何改成J-link的方法:1:打开对应project的makefile 文件,添加下面变量:
BSP_PROGRAM_INTERFACE=JLink
2:如果你的segger驱动没有安装在默认路径下面,还需要做对应的修改:
MTB_JLINK_DIR=<path to J-Link>
Note:
如果希望 BSP 的所有应用程序都使用指定的编程器/调试器,可以在 bsp.mk 文件中指定
BSP_PROGRAM_INTERFACE 和 MTB_JLINK_DIR 变量,而不是 application Makefile。

3: 保存makefile。
4:点击Generate Launcher for <project name>.
5:  更多的信息你可以从附件文档中查看。

网友A(2024-02-29):
BSP 的所有应用程序都使用指定的编程器/调试器,编程器,调试器有没有什么推荐?

楼主:
可以购买英飞凌提供的CY8CKIT-005: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da4017d0f0123eb1859

网友B:
一般是英飞凌官方的下载器会更稳定的

网友C:
MiniProg4支持I2C,UART,SPI bridge调试时一个设备搞定很方便哦

网友D:
建议使用自己比较熟悉稳定的下载器进行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