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000的内部时钟校准方案

楼主(2024-01-15):
MCU 内部的 32MHz 高速晶振的频率会随着的外界温度变化产生漂移。XMC1000 系列芯片内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当前温度,我们可能根据检测到的温度,对芯片的高速晶振进行补偿。

网友A:
如果不使用这个晶振 也就不需要校准了吧

网友B:
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对晶振进行补偿吗?

网友C:
进行温度补偿之后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D:
但是这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 也并不高啊

网友E:
感觉这样补偿的意义不大 还不如使用外部基准呢

网友F:
如果精度太差的话 有时候反而会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