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HC32F448系列新品工业控制应用

楼主(2024-01-15):
工业自动化运动控制系统一般由人机交互界面、控制器、驱动器、电机等部件构成。人机交互界面用于与操作员对话并将运动指令下达给控制器,同时监控系统的运动状态;控制器接收操作指令后进行运动轨迹规划,向驱动器发送控制信号;驱动器将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和电压信号;执行电机按所设定的力矩、速度、位置等指令信号完成相应的运动

网友A:
貌似这两种芯片都比较适合应用在电机控制上

网友B:
各种通讯接口非常丰富 定时器的功能也比较强大

网友C:
在这里增强timer的特点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D:
这个4对互补的pwm波形是可以同时输出  引脚之间并不需要复用的是吗

网友E:
如果对轨迹规划的话  感觉算法就会非常的复杂

网友F:
感觉单片机自己的dac模块基本用处不大

楼主(2024-02-18):
有新项目可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