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锁住

楼主:
使用J-Flash或IAR烧录软件,烧录成功但是软件没起来,在打开j-Flash或IAR烧录软件,发现连接不上了。第一步连接都连不上。换了个芯片,然后烧刚弄的程序,还是一样的现象。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片子,不能烧有问题的程序。问题有2点:1.是不是程序配置有问题?2.现在的片子是不是锁死了,怎么解锁?更加关心第2个问题。如果再换一个片子还是出现连不上的情况,那怎么办?总得想个办法解锁。

楼主(2024-01-15):
J-Flash点击连接,报错如下: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100 kHz (Fixed)
- VTarget = 3.254V
- ERROR: Could not read CP15 register.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perform custom init sequence.

网友A:
拉高boot再试试

楼主(点评):
方法2:将BOOT0和BOOT1改成1和0,让内部程序不运行,此时就能连上仿真器了。然后就可以正常擦除原先程序,再烧进现有程序了。

网友B:
用官方烧录器软件解锁

网友C:
使用AT32  ICP再烧录试试  ,ICP下载链接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8

楼主:
方法1:点击“J-Link Commander”,此时仿真器会变成红灯。这个时候再用“J-Flash V6.30d”去连接,会出现1个弹窗,直接选择“是”。此时仿真器会变成绿灯。然后就可以正常擦除原先程序,再烧进现有程序了。

网友D:
在无法更改boot引脚电平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把外部晶振拿下来,烧录正确的程序再焊上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