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小练之WFE指令的含义

楼主(2024-01-15):
在MSPM0的例程中,有如下的代码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NVIC_ClearPendingIRQ(UART_0_INST_INT_IRQN);
    NVIC_EnableIRQ(UART_0_INST_INT_IRQN);

    /* Optional delay to ensure UART TX is idle before starting transmission */
    delay_cycles(UART_TX_DELAY);

    while (1) {
        dataReceived = false;
        txData       = txData + 1;
        DL_UART_Main_transmitData(UART_0_INST, txData);//串口发送数据

        while (dataReceived == false) {//接收标志为0的时候,等待数据的接收
            __WFE();
        }
        delay_cycles(10000);
    }
}
上面的代码中,__WFE();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__WFE();的那个下划线表示编译器内置的函数或宏,某些编译器为了简化嵌入式汇编的使用,提供了特殊的内置函数或宏,它们对应于特定的汇编指令。例如,__WFE 可能是一个编译器内置的宏,当你在代码中使用这个宏时,编译器会将其替换为 WFE 汇编指令。

WFE 指令的全称是 Wait For Event,它是 ARM 处理器指令集中的一条指令。当处理器执行 WFE 指令时,它会进入一个低功耗状态,等待一个事件发生来唤醒它。这个“事件”可以是中断的发生,或者是另一个处理器发送的信号(比如通过 SEV 指令,即 Send Event)。如果在执行 WFE 之前事件标志已经设置,则处理器不会进入等待状态,而是直接继续执行。

在实际的编程实践中,你可能会在 C 或 C++ 代码中看到 __WFE 这样的表示,它允许开发者在更高级别的编程语言中直接使用这个低功耗等待功能,而无需编写内联汇编代码。

这个特殊的函数由编译器CCS提供,其实现直接翻译为相应的 WFE 汇编指令。使用这样的函数可以让嵌入式系统设计者优化他们的系统功耗,允许处理器在没有必要执行任务时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延长电池寿命或减少能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