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Cube 生成代码,IAR+Jlink 下载提示要 Octa flash??可是我没接/配置呀

楼主(2024-01-15):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嘛~

网友A:
是不是你配置方面有问题,是不是一通乱点了?

我配置H7系列多了,从没碰到这种提示?

cube 自动生成的工程,没有点过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配置方面有问题,是不是一通乱点了?

我配置H7系列多了,从没碰到这种提示? ...

感谢香主,问题找到了,Jlink 仿真器导致;不过问题还没解决,应该是jlink 官方驱动更新导致的;

网友B(2024-03-21):
你的jlink是V9还是V11啊?建议降低 一下jlink软件版本估计可以

网友C:
可能是识别你的jlink是盗版了吧

网友D:
这个我虽然没遇到过,但是好像确实是你的jlink的问题

网友E:
既然你操作ST的芯片,直接使用STlink好不好

网友F:
你的是H7,如果jlinkV8以及一下是不行的哦

网友G:
建议使用DAPlink就好了,稳定还好用

网友H:
这个报错挺有意思啊,没遇到过

网友I:
说你没加载程序?不应该的吧

网友J:
是不是IAR没配置好JLINK的工具功能?

网友K:
你换个程序还是这样吗?主要是建议先看看是仿真器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仿真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识别你的jlink是盗版了吧

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