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问下大家,这个N32G45X例程的那个RTC闹钟实验里面,1min打印一次这个时间从哪设置的啊?

楼主(2024-01-16):
问下大家,这个N32G45X例程的那个RTC闹钟实验里面,1min打印一次这个时间从哪设置的啊?

网友A:
第三张图片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fly2199/p/7692138.html
个人觉得是这里配置的,但这样就是1s打印一次输出了。个人浅见。
另外不太理解void EXTI17_RTCAlarm_Configuration(FunctionalState Cmd) 这个函数为什么还要配置EXTI17,和RTCAlarm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A:
第一张图:
        SynchPrediv  = 0x136; // 39.64928KHz
        AsynchPrediv = 0x7F;  // value range: 0-7F
第二张图: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AsynchPrediv;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SynchPrediv;
第三张图:参考上面的链接吧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

网友A:
图片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片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fly2199/p/7692138.html
个人觉得是这里配置的,但这 ...

SynchPrediv  = 0x136; // 39.64928KHz
        AsynchPrediv = 0x7F;  // value range: 0-7F
这个参数不是设置闹钟设定时间的,是为了给RTC提供1Hz的时钟源,

不通时钟源的频率不同,所以需要用不同的参数保证1Hz的频率。上传图片用回复右上角有一个高级模式,高级模式里面的图片可以上传图片,将图片点击到内容中。

#define EXTI_LINE17 ((uint32_t)0x200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7 Connected to the RTC Alarm event */ 因为这个吧  可以跟踪下EXTI_LINE17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