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GD32开发环境

楼主(2024-01-16):
要配置GD32开发环境,您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或文本编辑器,并配置相关的编译工具链。以下是使用开源工具的一个简单示例,使用GCC作为编译器,以及VSCode作为集成开发环境。
步骤:
  • 安装GCC编译器:

    • 下载并安装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确保将bin目录添加到系统的PATH中。
  • 安装VSCode:

    • 下载并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 安装插件:

    • 在VSCode中安装C/C++插件。在Extensions视图中搜索并安装"C/C++"插件。
  • 创建工程:

    • 使用VSCode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文件夹,并在其中创建源文件(如main.c)。
  • 配置编译器:

    • 在工程文件夹中创建一个.vscode文件夹,并在其中创建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配置该文件以指定编译器路径和相关设置。

{
    "configurations": [
        {
            "name": "GD32",
            "includePath": [
                "${workspaceFolder}/**"
            ],
            "defines": [],
            "compilerPath": "arm-none-eabi-gcc",
            "cStandard": "c11",
            "cppStandard": "c++17",
            "intelliSenseMode": "gcc-arm",
            "compileCommands": "${workspaceFolder}/build/compile_commands.json"
        }
    ],
    "version": 4
}

楼主:
配置构建任务:

在工程文件夹中创建tasks.json文件,配置构建任务。
{
    "version": "2.0.0",
    "tasks": [
        {
            "label": "build",
            "type": "shell",
            "command": "make",
            "group": {
                "kind": "build",
                "isDefault": true
            }
        }
    ]
}

楼主:
创建Makefile:

在工程文件夹中创建Makefile以定义编译规则。
TARGET = main
SOURCES = main.c

CC = arm-none-eabi-gcc
CFLAGS = -mcpu=cortex-m4 -mthumb -gdwarf-2 -std=gnu11

$(TARGET).hex: $(TARGET).elf
    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 $@

$(TARGET).elf: $(SOURCES)
    $(CC) $(CFLAGS) $^ -o $@

clean:
    rm -f $(TARGET).elf $(TARGET).hex

楼主:
构建和调试:

打开VSCode,打开工程文件夹,按Ctrl + Shift + B构建工程。
配置调试器,使用GDB。
这是一个简单的配置示例,实际环境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设置,具体取决于您的项目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