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同步)和"A"(异步)

楼主(2024-01-16):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和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都是用于串行通信的通信协议和硬件模块,它们在名称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S"(同步)和"A"(异步)的区别上。

  •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 异步通信: UART通常用于异步通信,这意味着数据传输不需要共享时钟信号。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由起始位和停止位来标志。
    • 常见用途: UART广泛用于串行通信,如串口通信。它常见于微控制器、嵌入式系统和计算机外围设备中。
  •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 同步/异步通信: USART是一种更灵活的通信方式,可以支持同步和异步通信。除了异步通信,它还可以在同步模式下使用外部时钟信号进行数据传输。
    • 更多功能: USART通常具有一些额外的功能,如硬件流控制(RTS/CTS),多处理器通信模式等。这使得USART比UART更灵活,适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

总的来说,UART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描述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协议和硬件模块。而USART则是UART的一种实现,具有更多的功能,包括同步和异步通信的能力。

在实际使用中,这两个术语可能会交替使用

网友A: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和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发送器)是两种常见的串行通信接口,它们在功能和使用场合上有一些区别:

1. **通信模式**:
   - **UART** 仅支持异步通信模式,这意味着发送和接收数据不依赖于一个共享的时钟信号。每个字节数据前后都有开始位和停止位,用以标识一个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
   - **USART** 支持同步通信模式和异步通信模式。在同步模式下,发送和接收双方共享一个时钟信号,以保持数据同步。

2. **速度和效率**:
   - **UART** 的传输速度通常比USART的异步模式要慢,因为它的数据帧中包含了额外的开始位和停止位。
   - **USART** 在同步模式下可以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开始位和停止位,且数据可以连续传输而无需间隔。

3. **硬件复杂性**:
   - **UART** 通常硬件实现较为简单,因为它不需要同步时钟信号。
   - **USART** 在同步模式下需要额外的时钟线,这使得硬件连接更复杂一些。

4. **应用场景**:
   - **UART** 通常用在距离较短、速度要求不高、硬件成本要求较低的通信场合。例如,PC与外围设备或微控制器之间的串行通信。
   - **USART** 在需要较高传输速度和效率、可以承受更高硬件复杂度的场合使用。同步模式特别适用于高速、长距离的通信。

5. **时钟源**:
   - **UART** 不需要外部时钟源,因为它依靠内部时钟和波特率生成器来同步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
   - **USART** 在同步模式下需要外部时钟源来同步发送和接收设备。

在实际应用中,UART是最常见的串行通信接口之一,因为其简单和易用。USART则在需要更高性能和速度时使用,但代价是增加了硬件设计的复杂性。有些微控制器提供了集成的USART模块,这些模块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UART或USART模式。

网友B:
好像我们用的大多都是不带时钟的串口

网友C:
串口应该算是异步通信吧?

网友D:
带时钟的串口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