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路疑问

楼主(2024-01-16):
电路参考MP9486A  15-95V  12V 1A  datasheet设计的,电解电容C2B没用,替换成了大概6个10UF的1206 MLCC,做了10块板子,发现有3块板子输出电压不稳,表现在输入电压20V以下,输出是12.1V,但是输入电压到30V时,输出就到13V了。看手册,理论上FB平均值要保持在0.2V,异常的板子发现FB电压到了0.27V.如果加上电解电容,效果会好很多,但是空间有限不好加电解电容,看手册写的对输出电容ESR有要求,所以又想着MLCC串一个小的电阻,试了一个1R的电阻还是一样,有点纳闷了。

1、PCB布局需要看一下,不知你的采样电阻是否足够靠近,采样线是否原理电感,输入电容地输出电容地是否阻抗足够小。 2、4个1206的MLCC电容都能放下,8*10的电解电容也可以挤下来的。实在不行换成4个1210的22UF的MLCC吧

网友A:
the suggested ESR range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is 100mΩ to 250mΩ

网友A:
组好是拿示波器抓一下几个关键的波形

输出电压
SW电压
电感电流
FB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让同事帮忙搞一下仿真。

网友B:
这个芯片对输出电容的容量及ESR都很敏感的。

网友C:
这种使用BOOST的,且不支持同步整流开关电源,应该不支持空载工作条件。加个直流负载可能就好了。

网友B:
这芯片工作原理并不是常见的定频PWM占空比控制方式。工作频率随输出电容特性及负载大小而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工作原理并不是常见的定频PWM占空比控制方式。工作频率随输出电容特性及负载大小而变。 ...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要求在芯片手册里有,自己慢慢调
R3 C4 C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在芯片手册里有,自己慢慢调
R3 C4 C2A

收到,谢谢赐教。

网友B:
印象里记得MPS最初出这种控制类型的芯片,是用于LED背光恒流的,并不是用于可变负载的稳压。
因为输出纹波做不小,好像最低大概是20mV至30mV左右,就是依靠这纹波反馈控制芯片内部的比较器。
但是芯片耐压比较高,有些行业当捡到宝拿去用。

谢谢坛友回复,对太过专业的知识了解有限,慢慢学习。

网友D:
这个图上的D1没有用,现在这种错误图太多,FB是反馈脚,把R2处电压稳定住(稳压)就可以了。

xch
九斤老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上的D1没有用,现在这种错误图太多,FB是反馈脚,把R2处电压稳定住(稳压)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坛友回复,我会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