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FT增加采样点后该怎么配置啊?

楼主(2024-01-16):
原来是64点的,想改成128点

网友A:
那就改啊,你用的别人的吗,里面应该有相关参数啊。

网友A:
在使用FFT(快速傅里叶变换)进行频域分析时,增加采样点可以提高频率分辨率,允许更准确地分析信号的频谱特征。以下是增加采样点后配置FFT的一般步骤:

选择FFT的长度: FFT的长度应该是2的幂(如256、512、1024等),以确保在计算时的效率和速度。选择适当的FFT长度取决于应用的需求和系统资源。

调整采样率: 增加采样点通常意味着需要提高采样率,以便更准确地捕捉信号的高频成分。确保采样率是根据应用要求进行适当调整的。

配置FFT窗函数: 窗函数对FFT的性能和准确性有影响。常见的窗函数包括汉宁窗、汉明窗、布莱克曼窗等。选择适当的窗函数取决于信号特性和应用要求。

FFT输入数据: 确保将采集到的信号数据传递给FFT算法。这通常涉及到将采样数据输入到FFT算法的输入缓冲区中。

网友A:
运行FFT算法: 在配置好FFT参数后,运行FFT算法以执行频域分析。这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FFT库函数或者使用专用的FFT模块来完成。

分析频谱结果: 获取FFT的输出结果,即频谱数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幅度谱和相位谱表示,帮助理解信号的频域特性。

频谱解释: 根据应用需求解释频谱数据。查看频谱图,识别信号的频率成分和强度。这可以用于检测信号中的特定频率、频带或谐波。

后处理和显示: 根据需要进行后处理,如频率选择、滤波等,并将结果以图形或其他形式显示,以便更直观地理解信号的频域特性。

总体而言,增加采样点可以提高频率分辨率,但也会增加计算负担。在配置FFT时,需要综合考虑应用需求、系统资源和性能要求。

网友B:
看你使用的哪个库了,应该有可以修改的参数。

网友C(2024-03-12):
你把原来的64改成128不就好了么

网友D:
这个得看你函数咋写的,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E:
一般就是改成128就好了

网友F:
应该不费劲吧,好像改成数据为128就好了

网友G:
建议先仿真,看看程序如何运行的,这样方便知道自己该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