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scope v1.2.9 链接上了,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4-01-16):
请教一下
如题
[2024-01-16 13:56:10.303] [info] 链路连接成功,自动识别下位机调试库.
[2024-01-16 13:56:10.334] [info] find SEGGER RTT at 0x20000520
[2024-01-16 13:56:10.334] [info] MaxNumUpBuffers =  3
[2024-01-16 13:56:10.335] [info] MaxNumDownBuffers =  3
数据一直是0,没有变化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可能是通信问题

网友B:
尝试重新启动LKScope或电脑,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将其他已知工作正常的设备连接到相同的串口,看是否能正常通信。

网友E:
LKScope可能在出错时提供一些错误信息或日志。仔细查看这些信息,看是否有任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