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选择正确的串口成功下载。

楼主(2024-01-16):
串口下载通常需要连接到目标设备的串口。串口有多个,通常标记为COM1、COM2等。要下载到特定的串口,您需要在下载工具或编程器的设置中指定正确的串口号。因此,并非必须连接到某串口,而是取决于具体硬件设置和下载工具的配置。

网友A:
电脑上枚举出来的COM1/COM2应该不是固定的,只要换了连接的接口,这个COM口的号就会变化,所以最好就是连接电脑的串口不要拔掉。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进行串口指定,如果收到数据,那么串口号是正确的。

网友D:
电脑上枚举出来的COM1/COM2应该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