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频率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24-01-16):
#21ic问答# 目前用的LM331,频率只能到100KHz,想搭建一个电压频率转换电路替代LM331,频率范围为5KHz到300KHz,输出电压范围0-5V,有大佬推荐吗

网友A:
在老的仪表书上有频率转电压电路,跑了下仿真,可以改成300k,要改电容值

网友B:
模拟电路可以直接转?  只想到捕获。。。转DAC  或者pwm 转电压。。

网友C:
ADI以及TI官网找找呢,应该有快接近的

网友D:
先3分频,然后LM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