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 Toolbox 中建立的工程如何打包

楼主(2024-01-16):
常用的方法是:
对于单核控制的芯片可以按照下面的做法做:

在Modus Toolbox最上面一栏File->Export->General->Archive File,可以灵活选择自己自己想要创建压缩文件的文件,建立.zip包。

对于多核可以参考 Infineon-ModusToolbox_3.1_Eclipse_IDE_User_Guide-UserManual

当然也可以手工直接拷贝文件夹。

网友A:
对Modus Toolbox 的版本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Modus Toolbox 的版本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比较稳当的方法是同一个版本的ModusToolbox(如3.1)产生的 Project打包后Import到同一个版本的ModusToolbox。但ModusToolbox 3.0的Project一般可以用在ModusToolbox 3.1。

网友C(2024-05-26):
需要减少打包文件的大小,mtb_shared这个文件夹可以不用一起打包哦

网友D:
备份导入导出应该有固定格式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