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电磁波是如何传输的?

楼主(2024-01-16):
电磁波是一种由电场和磁场相互耦合而产生的波动。它们通过真空或介质传播,是一种无需介质的波动,因此可以在空间中传播。电磁波的传播遵循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了电场和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电磁波的传输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步骤:

电场和磁场的激发: 电磁波的产生通常是通过交变电流或加速电荷而产生的。这样的电流会激发电场和磁场的波动。

电场和磁场的相互作用: 电场和磁场相互耦合,它们的变化会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导致电磁波的形成。

波动传播: 一旦电磁波形成,它们沿着空间传播。这种传播是横波传播,即电场和磁场的振荡方向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

传播速度: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介质的性质。在真空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光速,约为每秒30万公里。

吸收和散射: 在传播过程中,电磁波可能会被物质吸收、反射或散射。不同材料对电磁波有不同的吸收特性。

总体而言,电磁波是一种通过电场和磁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能量传播方式,其传播过程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看看

网友A:
电磁波的传输过程空气中是有电场还是磁场?

网友B:
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当遇到介质边界或者不同性质的物体表面时,可能发生反射。反射是电磁波由于介质的变化而改变传播方向的现象。

网友C:
电磁波是一种通过电场和磁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能量传播方式,其传播过程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网友D:
电磁波和超声波有啥区别呢?

网友E:
电磁波可以由加速的电荷产生,比如在天线中的电子受到交变电压的作用而加速运动,产生变化的电场和磁场,从而产生电磁波

网友F:
其实,一旦电磁波产生,它会以光速在空间中传播。在真空中,光速为299,792,458米/秒

网友G:
在介质中,光速会减小,因为介质中的原子和分子会对电磁波的传播产生影响

网友H:
电磁波是由电场和磁场相互耦合而形成的波动

网友I:
在电磁波传播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会交替变化,并且它们的变化是垂直于传播方向的。

网友J:
当电磁波到达接收器(比如天线)时,它会诱导出电流,从而转换为电信号或其他形式的能量

网友K:
一般研究WiFi之类的也不必要研究电磁波之类的,就研究天线的阻抗就差不多了

网友L:
这个不好弄啊,仪器之类的都需要高端一些的才行

网友M:
总的来说,电磁波的传输是通过电场和磁场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它可以在真空和介质中传播,并且在许多现代通信和无线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网友N:
就是电荷在空间的运动?就是电磁波吧

网友O(2024-02-21):
电磁波碰到墙壁后会反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电磁波碰到墙壁后会反射吗?

应该也会反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