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电磁场是否与光在传播上有相似之处,例如反射和透镜折射效应?

楼主(2024-01-16):
是的,电磁场和光在传播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光波是一种电磁波。因此,许多光的行为和电磁波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以下是一些相似之处:

反射: 光波和电磁波都可以在遇到表面时发生反射。反射是波在与表面相遇时发生方向变化的现象。反射规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适用于光波和电磁波。

折射: 当光波或电磁波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时,会发生折射。折射导致波的传播方向发生变化,并遵循折射定律。折射效应在光学和电磁学中都是相似的。

透镜效应: 光学透镜可以聚焦、散射或改变光波的传播方向。类似地,电磁波也可以被聚焦或散射,例如通过天线和聚焦天线等装置。

干涉: 光波和电磁波都可以发生干涉现象,即波的叠加导致增强或相互抵消。这种现象在光学和电磁学中都有应用。

偏振: 光波和电磁波都可以被偏振,即在一个方向上振动。偏振是通过滤波器或反射实现的,对光和电磁波都适用。

总体而言,光学和电磁学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为光波是电磁波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相似性使得我们可以应用光学的概念和原理来理解和设计电磁波的行为。

网友A:
我觉得电磁波这个概念就有问题,我认为只有磁波,而变化的磁场在线圈里才能转换为电场。

网友B:
在短波通信中,天空波(Skywave)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是通过短波信号在大气层中的电离层发生多次反射而实现的。电离层中的自由电子能够反射短波信号,使其传播很远的距离。

网友B:
电离层反射: 大气中的电离层由于太阳辐射而使大气分子电离,形成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能够反射短波信号,使其返回地球表面。这种反射机制使得短波信号能够绕过地球曲率,实现超过视距范围的通信。

跃迁反射: 短波信号在大气中的不同层次之间发生跃迁,从而发生反射。这种跃迁反射使得短波信号能够在地面和电离层之间多次传播,增加了通信的覆盖范围。

地面波和天空波的结合: 短波通信中,地面波(Groundwave)和天空波通常同时存在。地面波沿地面传播,而天空波通过电离层反射。这两种波的结合使得短波信号在不同的传播路径中进行反射,从而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和范围。

网友C:
以前大锅盖接收卫星,是不是类似于太阳灶的原理,将电磁波汇聚到高频头上?

网友D:
电磁场的产生原理是什么?

网友E:
这个没研究过这么深的地步,不过我觉得他们都挺相似的

网友F:
一般来说应该有雷同之处,因为都是电荷在运动吧

网友G:
光传播和电磁传播不一样,电荷是辐射,光不是

网友H:
一般遇到折射反射的时候,电磁应该会紊乱吧,而光传播应该不会

网友I:
这有点涉及高深了,因为一般应用来说,都涉及不到这些

网友J(2024-02-18):
这上面都是ai回复的?
光就是电磁波,只不过光波的频段比较窄,电磁波概念的频率范围大

网友K:
看了一些前面的回答,严重怀疑是机器人。

网友L:
电磁波也会折射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磁波也会折射吗?

是的,电磁波在经过不同介质是也会发生折射现象

网友N:
不太清楚会不会折射,不过既然符合光的特性应该也会吧

网友O(2025-09-26):
有相似之处。光本质是特定频段的电磁波,电磁场与光同属电磁波家族,传播时均遵循麦克斯韦方程组,都能发生反射(如金属表面反射电磁场、镜面反射光)和折射(如电磁场穿过介质界面、光经透镜折射),且都具有波的干涉、衍射特性,传播无需介质,在真空中速度均为光速,只是二者频率、波长不同,表现出的效应强度和应用场景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