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ISP i2c Bootloader如何写进固件

楼主:
想给固件通过ISP加个i2c Bootloader,问了一下他人,做法是把BOOT0拉高PF0悬空,PB6,PB7做i2c管脚,固件里写一个需要密码或特殊指令才进入的函数,用来擦除中断向量表8和9到0xFFFFFFFF并软复位。问题是如何擦除中断向量表89改成0xFFFFFFFF呢?我看了眼中断向量表是只读的,用__NVIC_SetVector试试发现改不了,求解!

楼主(2024-01-17):
是用PROGRAM指令吗

网友A:
建议参考GD32芯片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

网友B:
参考官网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C:
找相关的数据手册进行程序的确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