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录

楼主(2024-01-17):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供电、连线三大项

楼主:
先谢谢,大哥了;为什么串口烧录几十次,就一两次成功的,我重新上电后都是显示找不到设备,(用的笙泉的芯片)

楼主:
可以正常烧录了,这个串口烧录器是自己焊的,前两天用的杜邦线,现在把线给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