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SIF 总线相关基础知识

楼主(2024-01-20):
1 概述
SIF 总线接口,支持SIF 协议,液晶显示器与电动车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实现其对运行状态
和故障的检测。
2 主要特性
⚫ 采用国际标准 SIF 通信协议,接口通用方便。
⚫ 主从方式采用单线单向传输,即只需要一根传输线路,电动车控制器为发送,仪表为接收方。
⚫ 传输线与电动车控制故障运行灯共用 I/O 口,不占用额外资源。
⚫ 传输波特率自适应范围宽,主机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发送数据。
⚫ 时间基准单位范围广,32us <Tosc<320us。
⚫ 数据的电平遵守 TTL 规范。
⚫ 一个中断向量

3功能框图

本接口采用同步串行设计,实现CPU 同外部设备之间的SIF 传输。支持轮询和中断方式获得传
输状态信息。本接口的主要功能模块如下图所示

SIF 接口同外界通讯只有sif_out 一根信号线。
SIF 接口仅支持主发送,模块发送数据,将数据从并行转换成串行。可以开启或禁止中断。接口
通过数据引脚sif_out 连接到SIF 总线。

网友A(2024-05-06):
sif总线接口和哪种总线接口比较相似呢

网友B:
SIF 协议是一种电动车仪表中使用的协议

网友C:
SIF因为它的简单,低成本,适用一些需求不高的场景

网友D:
一次传输一帧数据,传输结束后要求线路空闲状态为低电平,每次传输需一次性完整传输所有数据。

网友E:
看了一下代码 感觉也并不复杂 这样的话 容错率高不高呢

网友F:
其波特率可以像UART一样预先约定好,也可以由主机发送的同步信号,让从机自适应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