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教关于RTC日历寄存器

楼主(2024-01-17):
(无正文)

网友A:
am和pm应该是用来区分上午和下午的啊

网友B:
这个手册写的确实有点含糊不清

网友C:
其实如果读不懂的话 完全可以设置看一下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D:
这两个寄存器一个级别高 一个级别低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并不奇怪啊 24小时模式就不需要区分上午和下午了啊

网友F:
只是不知道当设置矛盾的时候 哪个寄存器的级别更高

网友G:
一个是设置12/24i小时的 一个是设置am/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