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51内核单片机的I2C是如何处理超时的

楼主(2024-01-17):
I2C简介: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广泛应用于单片机和各种集成电路之间的通信。它是一种主从式的通信协议,支持多个设备在同一总线上通信。
I2C超时处理机制:
  • 超时计数器:
    • 这一系列芯片带有一组14位的超时计数器,用于监控I2C总线的通信时间。这个计数器是一个自动递增的寄存器,从零开始计数,直至溢出。
  • 使能超时定时器:
    • 在需要使用超时机制时,可以使能超时定时器。一旦超时定时器被使能,计数器开始自动计数。
  • 中断触发条件:
    • 如果开启了中断功能,当超时计数器溢出时,硬件会设置I2TOF(I2C Time-Out Flag)位,触发中断。
  • 计数器复位:
    • 为了重新开始计时,可以通过软件操作或硬件触发,清零计数器,从而重新开始计数。
  • I2C总线故障检测:
    • 如果I2C总线出现故障,超时计数器可能长时间不能被清零。当I2TOF位长时间保持1时,超时计数器将继续递增,直至溢出。
  • 中断处理:
    • 一旦I2TOF位被置1,表明发生了I2C通信超时,系统可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重新初始化I2C硬件或执行其他纠正措施。

楼主:
此系列芯片带一组14位超时计数器,用于防止I2C总线故障。一旦使能了超时定时器,计数器开始计数直至溢出,即如果开启中断,I2TOF位会被硬件置1。当使能计数器,SI置1复位计数器, SI清0后重新开始计数。若I2C总线出现故障,SI 位长时间不能清0,14位的超时定时器就会溢出,并进入中断。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到一定值就超时了

网友B:
新唐51内核单片机的I2C模块处理超时主要依赖于软件实现

网友C:
使用定时器判断超时的情况

网友D:
I2C的超时处理是通过设置I2C控制器的相关寄存器来实现的。

网友E:
在ISR中,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来跟踪I2C通信的状态。如果检测到超时情况,ISR可以清除该标志位,并执行必要的恢复操作,比如重置I2C接口或重新尝试通信。

网友F:
超时处理通常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G:
程序可以继续进行I2C通信,或者选择结束通信并关闭I2C控制器。

网友H:
很多单片机都会提供硬件计时器来支持I2C的超时处理。

网友I:
使用库函数的话,提供了超时处理的功能。

网友J:
在等待I2C事件的同时,定时器持续递减计数,一旦达到0,则表示超时。

网友K:
在I2C总线通信中,超时通常指的是在指定时间内设备未能完成数据的发送或接收。

网友L:
比如I2C总线上的数据传输速度较慢,或者master设备在发送数据时出现故障。为了处理这些情况,单片机会包含一定的超时检测机制。

网友M:
在开始I2C操作前,设置一个定时器或循环计数器,设定其初始值对应期望的最大等待时间。

网友N:
通过软件模拟I2C从机模式,并设置一个超时计数器来监控I2C通信过程

网友M:
如果遇到I2C通信超时,首先应检查I2C总线的电气特性,比如上拉电阻是否适当,时钟频率是否设置得过高或过低,以及总线是否受到干扰。排除了这些硬件问题后,如果超时情况仍然存在,可以通过软件层面的策略来处理,比如在主循环中设置一个超时计时器,并在每次I2C通信前启动该计时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从设备的响应,则可以认为通信超时,并执行预定的超时处理程序,比如重新初始化I2C接口或切换到另一种通信方式。

网友O:
I2C协议本身就定义了超时机制。

网友P:
在进行I2C通信时,可以通过设置这些寄存器来处理超时。

网友Q:
可以通过设置I2C_CTL寄存器中的超时控制位来开启或关闭超时中断,以及设置超时时间。当I2C总线通信发生超时后,可以通过查询I2C_STAT寄存器中的超时状态位来确定是否产生了超时中断,从而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R:
程序可以进行相应的错误处理,如重发数据、更改通信参数等。

网友S:
如果出现超时情况,I2C控制器会产生一个超时中断。

网友T:
可以通过读取I2C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来判断具体的错误原因

网友U(2025-09-08):
新唐 51 内核单片机 I2C 超时处理通常通过定时器实现。使能 I2C 操作前启动定时器,设置超时阈值;若 I2C 传输未在规定时间完成,定时器溢出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复位 I2C 模块,清除状态位,避免死锁。部分型号支持硬件超时检测,可直接配置相关寄存器使能。

网友V:
新唐 51 内核单片机 I2C 无硬件超时机制,需软件实现。可在 I2C 操作(如等待 ACK、数据传输)时,启动定时器计时;若操作未在设定时间内完成(如未收到 ACK、SDA/SCL 线异常),定时器触发中断,中断服务函数中停止 I2C 操作、重置 I2C 模块,避免程序卡死,保障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