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在pSoC里实现四象限MDAC

楼主(2024-01-17):
如何在pSoC里实现四象限MDAC

网友A:
1:选择正确的硬件模块:PSoC 的强大之处在于其可编程硬件模块,它允许我们设计和实现各种硬件功能,包括DAC、ADC、放大器等。要实现四象限MDAC,我们需要一个DAC,它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2:配置DAC:DAC需要被配置为一个乘法器,以便在输入时乘以一个参考信号。这个参考信号通常来源于一个输入引脚,或者是一个内部生成的固定参考。

3:设置参考电压:DAC的参考电压是可变的,可以通过编程设置。这个参考电压决定了DAC的输出电压范围。

4:四象限运算:DAC的四象限运算是指它能在其参考电压的正负范围内生成输出。这通常是通过调整DAC的配置和参考电压来实现的。

5:编程和调试:在硬件配置完成后,我们需要编写程序来控制DAC的操作。这可能包括初始化DAC,发送数据到DAC,以及读取DAC的状态。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多次调试,以确保DAC正常工作。

网友B:
在PSoC中实现四象限MDAC需要结合模拟电路设计和数字逻辑编程,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

网友C(2024-02-20):
在PSoC(Programmable System-on-Chip)中实现四象限MDAC(Multiplying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可以通过使用PSoC Creator软件和PSoC内置的可编程模拟模块(PAM)来完成

网友D:
在PSoC Creator软件中创建一个新的PSoC项目,然后,选择PSoC内置的可编程模拟模块(PAM),并配置为MDAC模式就OK了

网友E:
这个没玩过啊,不过一般都是在PSoC Creator中操作的吧

网友F:
将MDAC的输入连接到您的输入信号源,将MDAC的输出连接到您的目标设备或电路

网友G:
用PSoC Creator中的图形化编程工具或C语言代码,编程MDAC的控制逻辑。这包括设置MDAC的增益、控制输入信号的选择和处理输出信号等。

网友H:
这个需要硬件配合吗

网友I:
这个可以纯软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