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集成7段音频均衡器的LED驱动IC

楼主(2024-01-17):
请问,有没有集成7段音频均衡器的LED驱动IC

             tyw  注

tyw
LA3607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楼主要的是频谱显示吧?  用MCU+128x64点的彩色LED点阵屏做128段频谱,漂亮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是频谱显示吧?  用MCU+128x64点的彩色LED点阵屏做128段频谱,漂亮得很。 ...

对,好像有专用的芯片的

楼主:
类似这个型号的:ET6208/6210/6212,问了这供应商,说了没货

网友C:
加我V:niuzibabi,专注于led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