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CH32V系列MCU FLASH地址的分配

楼主(2024-01-17):
来源:https://www.cnblogs.com/liaigu/p/17784283.html
关于在MRS开发环境下,针对CH32V系列MCU FLASH分配,具体方法如下:
比如开辟一段空间,存放数组等数据,首先在ld文件中修改FLASH分配,如下图:
.consumer_flash1 :
    {
        . = ALIGN(4);
    }AT>FLASH1

    .consumer_flash2 :
    {
        . = ALIGN(4);
    }AT>FLASH2

其次,在程序中使用分配好的FLASH1和FLASH2,如下图,将两个数组分别放到FLASH1区域和FLASH2区域。然后打印查看对应的地址和数据,发现没有问题,说明操作成功。
const uint8_t __attribute__((section(".consumer_flash1"))) user_data1[20] = {4,2,3,4,5,6,7,8,9,0xa,0xb,0xc,0xd,0xe,0x0};
const uint8_t __attribute__((section(".consumer_flash2"))) user_data2[20] = {5,2,3,4,5,6,7,8,9,0xa,0xb,0xc,0xd,0xe,0x0};

printf("%x\r\n", user_data1);
printf("%d\r\n", user_data1[0]);

printf("%x\r\n", user_data2);
printf("%d\r\n", user_data2[0]);
最后可通过编译器查看分配空间是否合理,如下,分配合理。

网友A:
CH32V系列MCU的Flash地址分配可以通过在链接文件(ld文件)中进行修改来实现。

网友B:
使用编译器查看分配的空间是否合理

网友C:
CH32V系列MCU是由南京深鉴微电子设计的一款基于RISC-V架构的32位微控制器。其内部通常包含了一定容量的Flash储存器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

网友D:
程序的执行起点,通常设为0x08000000。

网友E:
Flash的地址分配通常包括文本段(用于存储执行的代码)、只读数据段(存储常量数据)、数据复制段(用于某些特定场景的数据存储)等。而SRAM则主要用于存储运行时的变量、堆栈以及中断向量表等。

网友A:
链接脚本中定义的FLASH区域,可以将其划分为多个段,如.text、.data、.bss等。每个段都有自己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网友F:
建议查阅CH32V系列MCU的官方文档

网友G:
用户的应用程序代码和数据通常会被编译链接并下载到一个特定的地址区间,该区间在BOOT区之后。
根据不同的产品型号和配置,此区域的大小可以从几十KB到几百KB不等。

网友H:
对于FLASH地址的分配,通常情况下,CH32V系列MCU的闪存(FLASH)映射到处理器的存储空间内,并且按照特定的地址范围分布。

网友I:
CH32V307这款MCU支持Flash和SRAM的大小配置,具体配置项包括:192 KB Flash 和 128 KB SRAM、224 KB Flash 和 96 KB SRAM、256 KB Flash 和 54 KB SRAM等。

网友J:
在程序中可以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consumer_flash1")))或__attribute__((section(".consumer_flash2")))来指定变量存储到哪个区域。

网友K(2024-02-18):
通常,FLASH地址的分配会在MCU的启动文件(如ld文件)中进行配置。这些配置决定了程序在FLASH中的存放位置以及FLASH的分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