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率超过推荐值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24-01-17):
采样精度会变差吗

网友A(2024-03-06):
可能效果会差点吧,我觉得

网友B:
不会啊,只要ADC的基准电压不飘,还有就是数据采样率合理,基本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C:
一般是不会的,推荐只是速度比较合适而已

网友D:
其实这种配置无所谓的,一般都要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搞才行

网友E:
我觉得精度并不会变差的,因为推荐值只是调试方便一些吧

网友F:
没这么试过,但是我觉得不会变差

网友G: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一般ADC配置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H:
你说的采样率修改,我觉得精度会变化吧,毕竟采样率当时推荐是最优的

网友I:
采样率,就是采样的次数,在固定时间,当然是采样越多越好了啊

网友J:
官方推荐的采样率是多少?只要在ADC范围内的话,你得采样率是多少都不会影响精度吧

网友K:
如果超的少,影响不大,芯片设计时一般都有考虑

网友L:
尽量在标准内采样,如果超出太多会不准

网友M:
ADC的分辨率可能会降低,导致量化误差增加,从而降低整体测量精度。

网友N:
超过了就直接饱和了

网友O:
如果ADC的采样率远高于信号的实际带宽,那么额外的采样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这样既浪费了ADC的性能,也增加了处理和存储的资源消耗。

网友P:
高采样率的ADC通常成本更高,而且可能需要更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支持。

网友:
采样率过高可能导致ADC的有效位数降低,从而降低测量分辨率,可能只能达到4~5位的分辨率。

网友Q:
过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导致ADC的输出数据率(ODR)抖动,从而影响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此外,如果ADC与其他设备或模块存在同步要求,过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影响同步效果。

网友R:
较高的采样率使得ADC对噪声更加敏感,因为噪声在快速变化的信号中可能被放大。

网友S(2024-04-05):
过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导致系统资源(如CPU、内存和总线带宽)的过度占用。这可能会影响其他系统组件的性能,甚至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T:
提高采样率通常会导致ADC的功耗增加,这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热管理和能耗效率

网友U:
较高的采样率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会给数据处理单元带来更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可能会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从而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V:
在控制系统中,ADC采样率与控制环路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密切相关。如果采样率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控制环路的相位损失,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W:
更高的采样率也意味着需要处理更多的数据,这可能会对数据处理单元(如微控制器或FPGA)造成压力,特别是在实时处理方面。

网友X:
过高的采样率会消耗更多的MCU资源,包括处理能力、存储空间和功耗等。这可能会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效率,甚至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网友Y:
超过无效按照最高速率采样

网友Z:
当模拟信号的频率高于ADC采样率的一半时,会发生混叠现象。这意味着高频信号的某些部分会被错误地映射到较低的频率上,从而导致采样的信号与原始信号不一致。

网友Y:
一般很难跑到最大采样率

网友AA:
更高的采样率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数据带宽来传输和处理采样得到的数据,这可能会对后续数据处理环节造成压力。

网友AB:
如果ADC的采样率过高,那么每次采样之间的间隔就会很短,这可能导致信号的某些部分没有被准确捕捉,从而造成信号失真。这种现象称为混叠(Aliasing),即高频信号成分被错误地解释为低频信号成分。

网友AC:
为了适应更高的采样率,可能需要对模拟前端进行改进,如使用更高级的滤波器,这会增加设计的复杂性。

网友AD:
采样率提高,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内,ADC会采集更多的数据点。这会增加数据处理和存储的负担。

网友AE:
ADC的采样率超过推荐值时,可能导致信噪比下降。这是因为过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噪声和干扰,从而降低信号的质量。

网友AF:
过高的采样率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尤其是当使用多个ADC拼接时,不同ADC之间的不一致性可能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AG:
我不认为准确性会更差,因为推荐值只是更容易调试

网友AC:
过高的采样率可能导致更多的噪声被引入到采样信号中。这是因为较高的采样率意味着ADC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从而导致更多的量化噪声和采样噪声。

网友U:
高采样率可能需要更多的功耗,这可能导致ADC发热增加,影响其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H:
提高采样率通常会导致 ADC 的功耗增加,从而影响系统的热管理和能源效率

网友AI:
超过最高值,也只能按照最大值来采样了。

网友AJ(2024-05-07):
事实上,这种配置并不重要,一般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做吧

网友AK:
通常很难达到最大采样率

网友AL:
较高的采样率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数据带宽来传输和处理采样数据,这会给后续的数据处理带来压力。

网友AM:
什么是官方推荐的采样率,只要你在 ADC 范围内,采样率不会影响准确性

网友AN:
没有,只要交流参考电压不漂移,数据采样率合理,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O(2024-06-06):
ADC采样率超过推荐值时,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噪声增加或系统稳定性下降。因此,选择合适的采样率非常重要,需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配置。

网友AP:
空调的分辨率可能会降低,导致量化噪声增加,从而降低整体的测量精度。

网友AQ:
一般不宜,建议以速度为宜

网友AR:
过采样呗,实际速率跑步上去。

网友AS(2024-07-07):
增加采样率通常会导致交流电的功耗增加,从而影响到系统的热管理和能源效率

网友AT:
肯定会不准啊

网友AU(2025-06-15):
AT芯片的ADC采样率范围挺宽的,我做过较快的1.5,7.5,13.5三个较快的测试比较,在1.5时,5路12位ADC采样就较为明显的跳动大约在+-20个之间跳动;采用7.5时跳动在+-3个左右或更低;在13.5以上基本是个位在偶尔跳动,数值再大可以说在有限个采样过程数据稳如“老狗”。因此常规采样周期设为:7.5——ADC_SAMPLETIME_7_5。
说明:板子自己设计的实验板,芯片AT32F407VGT7,主频240MHz,带有XMC驱显,5路EXTkey中断,3路PWM输出,等常规各种模块的开启,都运行时ADC的变化如上述。但如果将串口LCD显示连接线靠近ADC的输入连接线时,跳动会加大一点。说明线路优化布局十分有意义。
照片没有意义,视频发表太麻烦,不是必须就文字表述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喜欢测试各种芯片,如有更高端的芯片或开发板等给我试用会给一些有益的测试结果的,仅此。

网友AV(2025-10-09):
ADC采样率超过推荐值会导致采样精度下降,失真加剧。因为采样保持电路充电时间不足,无法准确建立电压,转换结果误差会显著增大。

网友AW:
是的,如果采样率过高,超出了ADC的线性范围,那么精度确实会下降。

网友AX:
较高的采样率其实更加稳定

网友AY:
采样率你还能控制?这不都是内部上线限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