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505计算复杂算式,和280039差异巨大

楼主(2024-01-17):
TI, SAS, sap, ST, os, TE
计算像这样一个式子:
calTemp = (INT64)g_mod*g_mod*cosasTemp*cosasTemp - (INT64)2*g_mod*cosapTemp*cosasTemp*costhetaTemp + (INT64)cosapTemp*cosapTemp;
以上全是整形数据
同样的代码,为什么E505会比TI的280039快很多,例如E505只需要0.3us,而280039需要3us
两个芯片计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看汇编语句,E505的语句确实比TI的少很多的,虽然主频有差异,但是差距不是和主频成比例的

网友A:
E505好像有数学加速器

网友B:
一般来说,主频越高,速度越快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专门的乘法这方面的优化吧

网友D:
你是通过仿真的方式看的运行时间?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可能TI的这方面没有啥优势吧

网友F:
我感觉都差不多啊,你这微秒级别还较真呢啊

网友G:
是不是E505有对这种算式有优化呢?

网友H:
你把优化等级开到一样啊,不然的话,也看不出是否一致的

网友I:
我建议还是环境一致之后,再比较

网友J:
你要想比较两颗MCU的性能,其实跑coremark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