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连续发送数据,在调用low_level_output出现死机情况

楼主(2024-01-17):
这个是call stack windows 窗口显示的情况

网友A:
检查您的系统资源是否有限制,例如内存、处理器资源等。

网友B:
缓冲区溢出

网友C:
检查您的代码是否存在错误或漏洞。

网友D:
网络接口卡(NIC)是否存在故障或损坏,或者网络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E:
看上去,好像是指针溢出了。

网友F:
应该是资源或者指针内存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内存溢出

网友H:
直接进入到硬件中断了,所以你一般要侧重于硬件配置之类的

网友I:
用W5500多好啊,感觉跑lwip很麻烦

网友J:
你是运行了一阵之后进入到硬件中断的吗?

网友K: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lwIP协议栈的配置或者使用方式引起的

网友L:
在调用low_level_output时出现死机可能是由于网络栈的状态不正确或者数据发送的方式不当导致的

网友M:
检查lwIP协议栈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网络接口、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N:
确保在调用low_level_output之前,网络栈的状态是正确的,比如网络接口已经正确初始化并且处于可用状态

网友O: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使用调试工具或者日志输出来跟踪网络栈的状态和数据发送的过程,以便找出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P:
检查数据发送的方式是否正确,确保在调用low_level_output时传入的参数是正确的,包括数据指针、数据长度等

网友Q:
你找个官方的lwip例程,跑一跑,然后再移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