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TouchGFX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2024-01-17):
TouchGFX感觉一年更新好几版,项目开始到结束都出了好几个版本,但是不敢更新,好像不会向下兼容。

网友A:
最新版本吧

网友B(2024-02-21):
就用最新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C:
这个GFX确实好用啊,尤其是ST的芯片用起来顺手

网友D:
这个更新就完事儿了,没有bug能更新么

网友E:
我觉得你要使用的顺手和稳定,就别更了

网友F:
一般都是用最新版本,比较好

网友G:
话说这软件还不向下兼容?

网友H:
都能向下兼容的,你就放心试试吧

网友I:
我觉得你可以用另个电脑试试啊,更新一下看看原工程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J:
确实,GFX更新的确实有些频了

网友K:
你可以看看更新日志啊,看看都更新了啥,要是无关痛痒的话,可以不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