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什么是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

楼主(2024-01-18):
当 CPU 遇到严重异常(如读取到的指令无效、访问 FLASH 时位宽和目标地址不匹配),会将 PC 指针停在当前地址处锁定,并产生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信号。
芯片上电后,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用户需要手动使能,通过设置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2的 LOCKUP 位域为 1,即可使能 LOCKUP 复位功能。

网友A:
芯片上电后,LOCKUP 复位功能默认处于不使能状态,用户需要手动使能

网友B:
LOCKUP 故障是无法使用MCU的,需要清除故障

网友C(2024-02-25):
当 CPU 遇到严重异常(如读取到的指令无效、访问 FLASH 时位宽和目标地址不匹配),会将 PC 指针停在当前地址处锁定,并产生内核 LOCKUP 故障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