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系统启动过程

楼主(2024-01-18):
CW32支持 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 BOOT 引脚状态,因此在芯片解复位前用户必须根据需要设置好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决定本次芯片复位后的启动模式。系统启动完成之后,CPU 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0 地址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4 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A(2024-02-25):
CW32支持 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 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 BOOT 引脚状态,因此在芯片解复位前用户必须根据需要设置好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