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上电复位(POR)/ 掉电复位(BOR)

楼主(2024-01-18):
CW32F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电源上电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POR/BOR 同时监控 VDD 和 VDDA 电源电压,当监测到电源电压低于复位阈值(VBOR)时,系统会进入复位状态。用户无需额外增加外部硬件复位电路。

网友A:
CW32F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应该具体如何应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32F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应该具体如何应用呢? ...

可以通过读取SYSCTRL_RESETFLAG (系统复位标志寄存器)的POR位,判断MCU是否发生过POR/BOR 复位?从而进入不同的处理分支。

网友C:
读取SYSCTRL_RESETFLAG (系统复位标志寄存器)的POR位

网友D:
MCU的电源监控电路非常有用对于MCU设计

网友E:
这是MCU断电监测功能

网友F:
复位阈值(VBOR)是多少V?

网友G:
这个功能一般在什么时候用比较好

网友H:
上电复位(POR)可以用来做开机检测

网友I:
SYSCTRL_RESETFLAG可以查看

网友J:
可以用来区分复位是否是上电复位还是其他复位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复位阈值(VBOR)是多少V?

复位阈值(VBOR)典型值1.5V。

网友D(2024-02-21):
判断MCU是否发生过POR/BOR 复位?

网友K:
用户无需额外增加外部硬件复位电路。

网友L:
CW32F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电源上电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K:
这个功能主要是干嘛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复位阈值(VBOR)典型值1.5V。

这个对运行状态能够监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