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如何进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楼主(2024-01-18):
使用 M0+ 内核的 ARM 等待中断专用指令,WFI(Waitfor Interrupt),配合 M0+ 内核的系统控制寄存器(SCR,SystemControl Register)的 SLEEPONEXIT 和 SLEEPDEEP 位域,可实现立即进入或退出(中断服务程序)时进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        立即进入执行 WFI 指令,MCU 将立即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0 时)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1 时)
•        退出时进入将 SLEEPONEXIT 位置 1,当退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后,MCU 会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0 时)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 1 时),而不需执行 WFI 指令 。

网友A:
可以直接从一种休眠模式切换如另一种休眠模式吗

网友B:
在进入休眠之前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不用的模块啊

网友C:
进入相关休眠模式后  系统会自动处理无关模块吗

网友D: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唤醒的时间相差多少呢

网友E:
休眠模式是降低功耗的一种模式

网友F(2024-02-18):
在进入休眠之后MCU还有动作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进入休眠之后MCU还有动作嘛?

进入休眠之后,MCU内核停止工作,只有支持唤醒的外设在工作。当外设唤醒了MCU之后,MCU才能进行后续的动作。

网友H:
ARM 等待中断专用指令,WFI(Waitfor Interrupt)

网友I:
退出时将 SLEEPONEXIT 位置 1MCU 会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唤醒的时间相差多少呢

其实对于中断来说相差不大

网友K:
使用 M0+ 内核的 ARM 等待中断专用指令,WFI(Waitfor Interrupt),配合 M0+ 内核的系统控制寄存器(SCR,SystemControl Register)的 SLEEPONEXIT 和 SLEEPDEEP 位域,可实现立即进入或退出(中断服务程序)时进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