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触摸按键不灵敏

楼主(2024-01-18):
这是一个欧普台灯的触摸按键。点亮的是经常要摸10下20下才能点亮。但是关闭的时候只要摸一下就行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多谢各位关注!真相大白了:手指划过开关就能亮,百试百灵,关灯则要按住不动。应该是有意设计的,但说明书里没讲明白,害我痛苦了好多年!

xch
两桶油产品。涨价容易,降价难。

网友A:
伊拉克成色,需要拆机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程序写开机延时长,关机不延时

楼主:
那为何关灯时按一下就行了?难道灯光把灰尘照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写开机延时长,关机不延时

不可能。开灯时如果成功,只要触摸约 1s 就行了。但是怎么摸都不开!
我都想给改成机械开关的了。

网友C:
从逻辑来说,新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子,大概率是坏了对不对?
里面估计也没啥,就电源、触摸感应,看看哪部分问题。
还有可能是外壳的污垢导致感应灵敏度下降。

网友D:
会不会有阻容什么电路,导致开机的时候等电容充电?按键其实是好用的。

网友E:
拆开看下吧

网友F:
当然是开机后电路参数正常,所以按一下就关机了,关机后参数就不正常了

网友G:
你这玄学诊断,得拆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逻辑来说,新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子,大概率是坏了对不对?
里面估计也没啥,就电源、触摸感应,看看哪部 ...

刚买时还行,但也时常要摸两、三下才能打开。现在更恶化了。
不过昨天我发现个怪事:手指要从开关上划过去,一次就亮了。我以前是按上去不动的。
多次实验,都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开灯时如果成功,只要触摸约 1s 就行了。但是怎么摸都不开!
我都想给改成机械开关的了。
...

新机也不是百分百开机成功。是手指有问题?同样按在一个相同点,不是指?不会认为手指有问题吧。那就是设备的问题,设备问题就是它的环境参数不一样了,不好的环境让开机换醒延迟,芯片启动后,关机比开机容易了,芯片不好?晶体不好?电源不好?算了吧。一个收破烂都不要在东西。非要搞明白就进行外科手术!拆开换器官对比。先把内部感应区清理干净。这成色里面也不会好看。非锈迹问题,有新片我给你写程序保证不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H:
遇到触摸按键不灵敏,误触发情况,可以尝试下厦门晶尊微电子的触摸感应方案,工业级设计标准,性能好,稳定性强,防水效果好,抗干扰能力等级高,且性价比好。

网友:
用大拇指接触面积最大的部位按

网友I:
长按试试看,有些设备的启动按键为了防止误开机,设置成长按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