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STM32F103RCT6使用SPI与ADS1271通信的代码

楼主(2024-01-18):
求STM32F103RCT6使用SPI与ADS1271通信的代码,实在搞不懂时钟信号

网友A:
有ADS1271与STM32F103RCT6通信的例程吗

网友B:
c
#include "main.h"
#include "spi.h" // 根据STM32CubeMX生成的文件名可能会有所不同

// 假设你已经定义了ADS1271的相关命令和寄存器地址
#define ADS1271_CMD_START_CONVERSION 0xXXXX // 替换为正确的命令值
#define ADS1271_DATA_READY_FLAG 0xXXXX // 替换为正确的数据就绪标志位值(如果需要的话)

uint16_t read_ads1271_data(void) {
    uint16_t data;
    HAL_SPI_Receive(&hspi1, &data, 1, HAL_MAX_DELAY); // 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SPI句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
    return data;
}

void send_ads1271_command(uint16_t command) {
    HAL_SPI_Transmit(&hspi1, &command, 1, HAL_MAX_DELAY); // 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SPI句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
}

int main(void) {
    // HAL初始化和其他初始化代码...
    // ...

    // SPI初始化(通常STM32CubeMX会自动生成这部分代码)
    // MX_SPI1_Init(); // 根据STM32CubeMX生成的函数名可能会有所不同

    // 主循环
    while (1) {
        // 发送开始转换命令到ADS1271(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send_ads1271_command(ADS1271_CMD_START_CONVERSION);

        // 等待转换完成和数据就绪(这里可能需要实现额外的逻辑来检查ADS1271的数据就绪标志)
        // ...

        // 读取数据(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读取逻辑和次数)
        uint16_t adc_data = read_ads1271_data();
        // 处理读取到的数据...
        // ...

        // 延时或其他逻辑...
        // HAL_Delay(1000); // 例如,每秒读取一次数据(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
}

网友C:
给你个经验,可以去淘宝,找这个模块的资料,基本就有例程

网友D(2024-02-17):
你这个用SPI啊,你可以用硬件SPI驱动它,比较简单的

网友E:
时序也不用你来搞啊,你用硬件就好了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用模拟SPI,但是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的

网友G:
时钟这块你用cubemx配置也行,cubemx也比较简单

网友H:
这个是ADC么?好像精度还很高的样子

网友I:
一般都应该有例程的,而且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抓波形,调试

网友J:
你从哪儿买的模块或者芯片,就从哪儿要例程呗

网友K:
SPI的话,需要什么例程啊?你看手册就能搞了吧

网友L:
你就初始化SPI,硬件的SPI,只要硬件SPI调节好了,就时序基本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