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配置内部时钟,网上找了都是配置外部时钟的

楼主(2024-01-18):
STM32F107配置内部时钟,网上找了都是配置外部时钟的

网友A(2024-02-23):
你用cubemx来配置,这个时钟配置简单

网友B:
可以直接配置,也可以加外设,大部分都是加外设,看看我这个。在STM32F107系列微控制器中,配置内部时钟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0984-1-1.html?fromuser=%E7%8B%97%E5%95%83%E6%A8%A1%E6%8B%9F

网友C:
那你就用外部时钟呗,稳定可靠,多好啊

网友D:
一般大多数都是用的外部时钟的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试试cubemx来配置,这个时钟树一看就懂

网友F:
内部时钟好像比较简单吧,就设置HIS好像就行

网友G:
你可以用STM32F103的时钟配置,参考一下啊,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建议还是用外部时钟,稳得很呐

网友I:
内部时钟有些功能不好用,比如串口这种,波特率很高的时候,就丢包了

网友J:
可以考虑用cubemx+ST的IDE,就好了

网友K:
你看看配置外部时钟部分,其实你修改个宏,好像就能改到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