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TM32F303和F334之间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4-01-18):
大家知道这个STM32F303和F334之间有什么差别吗,我大概看了一下数据,303好像要比334好一些。学校里做实验,做一个板子,打算一步到位

网友A:
这个要查数据手册

网友B:
STM32F303和STM32F334都是基于ARM Cortex-M3核心的微控制器

网友C:
STM32F303和STM32F334都提供了多种封装选项

网友D:
在STM32F3子系列中,STM32F303和STM32F334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优化

网友E:
F334系列具有一些特定功能,如PWM输出和ADC输入,这些在F303系列中可能不可用或配置方式不同。

网友F:
STM32F303和F334的封装和引脚数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G:
查数据手册把

网友H:
最高时钟速度不同。

网友I:
STM32F303和STM32F334的存储器配置也有所不同。

网友J:
STM32F303:具有小的闪存存储器,通常在32KB到128KB之间,以及较少的RAM空间,通常在8KB到32KB之间。
STM32F334:属于大容量的微控制器,具有更大的闪存存储器,通常在256KB到512KB之间,以及更多的RAM空间,通常在16KB到64KB之间。

网友K:
STM32F303系列是STM32家族中的高性能系列,而STM32F334则是为特定应用设计的系列

网友L:
STM32F303的价格会比STM32F334低,因为它的内存较小,功能相对较少

网友F:
STM32F334拥有高分辨率定时器

网友M:
设计重点在于高精度的模拟测量与转换,则可能更倾向于选择STM32F303

网友N:
在一些特定外设和功能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网友O:
在实际选型时还需参考详细的数据手册以满足项目的全部需求。

网友P:
STM32F303系列通常具有更多的Flash存储器和RAM容量,这使得它们更适合需要更大存储器容量的应用

网友Q:
应该是主频会差点?具体你还是看看选型手册吧

网友R:
两者在外设数量和类型上可能有所不同,例如通用定时器、通用串行接口、模拟外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