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板子SWD接口无法设置和下载程序

楼主:
问题如题,NUCLEO板子都说器SWD可有作为,其接口逻辑:
1  VDD_TARGET  VDD from application
2  SWCLK  SWD clock
3  GND  ground
4  SWDIO  SWD data input/output
5  NRST  RESET of target STM32
6  SWO  Reserved

需要断开上边的两个短路帽,如是,断开后测量1,3引脚并没有3.3V输出,因此被接设备电源没有,自然也无法设置和下载程序。请问都是这样?还是需要其他的设置?
先谢谢了!

网友A(2024-02-23):
你看看快速上手指南呗,一般都有将这个硬件怎么使用

网友B:
当然了,没有电怎么烧录成功啊

网友C:
可能是你配置没对,就是电源部分接的不对这种

网友D:
建议直接看看原理图,看看电源部分供电怎么弄得,搞一下呗

网友E:
肯定要让.3.3V给目标板供电才行

网友F:
你是不是跳冒操作错了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H:
检查固件库和驱动

网友I:
IDE设置错误?

网友J:
拍个照吧,看看你硬件的跳冒咋弄的?感觉是弄错了

网友K:
VDD得接,你不能断开跳冒的

网友L: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供电啊,不然好像不太行吧

网友M:
如果你在断开短路帽后测量1和3引脚,并没有3.3V输出,那么确实是符合预期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目标设备有自己的电源供应,因为NUCLEO板不再通过VDD_TARGET提供电源。可以使用外部电源或NUCLEO板上的电源来为目标设备供电

网友N:
你说的上面两个跳冒是哪个?感觉你操作错了是吧

网友O:
使用这个接口,目标芯片端需要外接电源才可以用。